楼主(2008-11-17):
用三菱PLC仿真软件 GX Simulator 6c 仿真后,假如程序错误,请问它会这么显示?
新手,谢

网友A:
程序逻辑错误由用户自己根据GX Simulator软件模拟结果进行判断,语法错误在程序编译时会自动告知。

网友B:
程序错误,是什么样的错误呢
指令格式错误根本就输不进去

这个实际试下就知道了

楼主:
恩 我在试试看

网友C:
如果是你编的逻辑错误,是无仿模拟出来的

网友D:
如果程序输出不符合你的要求,那就是程序逻辑有误,没有其他特别的提示
要是其他设置的错误,也许你根本就不能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