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2008-11-17):
第一个是实例中的梯形图,STL指令在左边.但是在我的GX7.0编程软件中输入后就自动到右边了,不知是怎么会事?我用[]里面加STL S100这样输入的,是不是我的输入方法有错?请教一下.

网友A:
这个问题已出现过多次了
只是新旧软件显示问题
功能一样的

网友B:
第一个图是FXPW软件中进行的,第二个图是在GPPW软件中输入的,在GPPW中,STL语句单独占一行,这是软件设计如此,因此不必在意。

网友C:
不确信就转到成指令语句看一下,是一样的就对了;

网友D:
刚开始我也疑惑中~~

网友E:
关注讨论的结果

网友F:
其实楼主可以用仿真看一下效果。

网友G:
三菱PLC编程手册语句中:STL、RET、EI、DI、END、FEND等语句是直接与母线连接的,在梯形显示时就出现在右边了。

网友H:
这是正常的,起先我也是这个问题一直困扰我,但后来我看了编程手册之后就知道,这个软件就是这个样子的。呵呵。我是新手,希望大家以后多帮忙

网友I:
我是才用PLC没多久的,开始用就是GPPW这个软件,还真没遇到这样的问题,呵呵

网友J:
只是两个软件不一样,但是功能是一样的,前面那张是FXGPWIN的编程,不过也很好用.
后面那是GX Developer的编程,装个仿真软件真的很好用

网友K:
我用GPPW 编的也和楼主一个样 在右边

网友L:
新旧软件的问题

网友M:
应该是一样的,只是显示的不一样,版本不同嘛!你仿真一下,观察一下结果是不是一样!

网友N:
我刚才试了下,这个版本的软件,果真这样,那下面的怎么编啊
比如说我先M8002直位 S0,STL S0触点后X0接通就直位S10,S10触点就直位Y1等等,这怎么编啊,与FX的不一样
我不会传图,各位大师再指点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N:
我刚才试了下,这个版本的软件,果真这样,那下面的怎么编啊
比如说我先M8002直位 S0,STL S0触点后X0接通就直位S10,S10触点就直位Y1等等,这怎么编啊,与FX的不一样
我不会传图,各位大师再指点下
用软件试下吧,比较好用的

网友O(2008-12-23):
stl是不能直接驱动计数器的,要另加一个按钮什么的!!还有下面的,输出是不能直接stl s100这样子的,程序会有错误的!!

网友M:
只是在不同的软件中显示不同,一样的用,结果也是一样的

网友G:
不用管它,只要你的STL指令直接与左边母线连接就可以。

网友P(2009-01-23):
完全没有问题,是软件的显示问题
第一个图是FX编程软件显示
第二个图是GX编程软件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