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忙解道题

楼主(2008-11-17):
根据下面的语句表画出梯形图,并分析在X0由OFF变为ON,再由OFF变为ON时,Y0的输出情况。
LD M100
ANDI    X0
OUT    Y0
LD X0
OUT M100

网友A:
ANDI  不知是什么指令?有没有搞错?

楼主:
可能是AND或ANI,分别解一下下了。

网友B:
呵呵;这个与X0的接通的周期有关系;
如果X0一直接通的话,Y0是不会输出的;

网友C:
我把AND和ANI分别做了两句程序,你打开看看.

指令中好象没有ANDI这个指令,
AND(A触点并联连接)
ANI (B触点并联连接)
ANDP(上升沿检测串联连接)
ANDF(下降沿检测串联连接)

楼主:
5楼师傅给的文件怎么打不开?

网友C:
你用GD EVEEIOPER三菱编程软件打开

网友C:
你用的什么软件.
假如没有软件,去三菱网站下一个.

网友D:
楼主这语句编出来有意义吗?你是想看单按钮控制程序,还是想做什么?以下是单按钮控制Y0.
LD      X0
OUT   CO K1
OUT   C1 K2
LD      C1
ZRST  C0 C1
LD      C0
OUT   YO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