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7):
我是一个仪表新手请师傅帮助我,热电偶的工作原理和数据是多少??谢谢了!!

网友A:
热电偶工作原理:

热电偶是一种感温元件 , 它把温度信号转换成热电动势信号 , 通过电气仪表转换成被测介质的温度。热电偶测温的基本原理是两种不同成份的均质导体组成闭合回路 , 当两端存在温度梯度时 , 回路中就会有电流通过,此时两端之间就存在 Seebeck 电动势——热电动势,这就是所谓的塞贝克效应。两种不同成份的均质导体为热电极,温度较高的一端为工作端, 温度较低的一端为自由端,自由端通常处于某个恒定的温度下。根据热电动势与温度的函数关系 , 制成热电偶分度表 ; 分度表是自由端温度在 0 ℃ 时 的条件下得到的,不同的热电偶具有不同的分度表。在热电偶回路中接入第三种金属材料时 , 只要该材料两个接点的温度相同 , 热电偶所产生的热电势将保持不变,即不受第三种金属接入回路中的影响。因此 , 在热电偶测温时 , 可接入测量仪表 , 测得热电动势后 , 即可知道被测介质的温度。

网友B:
好,回答的太好了,就是有点太专业术语化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热电偶工作原理:

热电偶是一种感温元件 , 它把温度信号转换成热电动势信号 , 通过电气仪表转换成被测介质的温度。热电偶测温的基本原理是两种不同成份的均质导体组成闭合回路 , 当两端存在温度梯度时 , 回路中就会有电流通过,此时两端之间就存在 Seebeck 电动势——热电动势,这就是所谓的塞贝克效应。两种不同成份的均质导体为热电极,温度较高的一端为工作端, 温度较低的一端为自由端,自由端通常处于某个恒定的温度下。根据热电动势与温度的函数关系 , 制成热电偶分度表 ; 分度表是自由端温度在 0 ℃ 时 的条件下得到的,不同的热电偶具有不同的分度表。在热电偶回路中接入第三种金属材料时 , 只要该材料两个接点的温度相同 , 热电偶所产生的热电势将保持不变,即不受第三种金属接入回路中的影响。因此 , 在热电偶测温时 , 可接入测量仪表 , 测得热电动势后 , 即可知道被测介质的温度。

热电偶优点:
热电偶是工业中常用的温度测温元件,具有如下特点:
① 测量精度高:热电偶与被测对象直接接触,不受中间介质的影响。
② 热响应时间快:热电偶对温度变化反应灵敏。
③ 测量范围大:热电偶从 -40~+ 1600℃ 均可连续测温。
④性能可靠, 机械强度好。
⑤ 使用寿命长,安装方便。

热电偶的种类及结构:
( 1 )热电偶的种类
热电偶有 K 型(镍铬 - 镍硅) WRN 系列, N 型(镍铬硅 - 镍硅镁) WRM 系列, E 型(镍铬 - 铜镍) WRE 系列, J 型(铁 - 铜镍) WRF 系列, T 型(铜 - 铜镍) WRC 系列, S 型(铂铑 10- 铂) WRP 系列, R 型(铂铑 13- 铂) WRQ 系列, B 型(铂铑 30- 铂铑 6 ) WRR 系列等。
( 2 )热电偶的结构形式:
热电偶的基本结构是热电极,绝缘材料和保护管;并 与显示仪表、记录仪表或计算机等配套使用。在现场使用中根据环境,被测介质等多种因素研制成适合各种环境的热电偶。 热电偶简单分为装配式热电偶,铠装式热电偶和特殊形式热电偶;按使用环境细分有耐 高温热电偶,耐磨热电偶,耐腐热电偶,耐高压热电偶,隔爆热电偶,铝液测温用热电偶,循环硫化床用热电偶,水泥回转窑炉用热电偶,阳极焙烧炉用热电偶,高温热风炉用热电偶,汽化炉用热电偶,渗碳炉用热电偶,高温盐浴炉用热电偶,铜、铁及钢水用热电偶,抗氧化钨铼热电偶,真空炉用热电偶,铂铑热电偶等。

网友D:
热电偶优点:
热电偶是工业中常用的温度测温元件,具有如下特点:
① 测量精度高:热电偶与被测对象直接接触,不受中间介质的影响。
② 热响应时间快:热电偶对温度变化反应灵敏。
③ 测量范围大:热电偶从 -40~+ 1600℃ 均可连续测温。
④性能可靠, 机械强度好。
⑤ 使用寿命长,安装方便。

网友E:
输出的电压信号为mV信号,对应关系要根据型号的不同而不同的

网友F:
看了以后才知道,热电偶这么多知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