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开关选型

楼主(2008-11-17):
现在自己制做了一台简易防冻液加注机,用一压力开关控制其加注,请问该压力开关选多大量程?另外请教:一般管路加注压力为多少?管路为4分普通管。

网友A:
你自己做的机器,用在你的厂里,别人不了解你的机器,你又没说清楚,这个问题不好回答

网友B:
一般情况下的传感器或表一类的量具。取容量选型按:指针表取表的指针在正常情况下走到正中间为理想。相应数字显示的也是差不多取中间值,也就是大一倍容量选型了。至于你的机器要多大压力,这个别人也不知道。只有自己去想去计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