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7):
水泵供水在变频器选型时应该注意那些问题 ?同一电机向上供水与向下供水选用的变频器是否一样?供水泵一用一备可以只用一个变频器?可以用交流接触器切换到各个电机,实施变频?   麻烦给小弟指点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首先要注意电机的功率一用一备可以用同一个变频器的可以用接触器切换

网友B:
一般的消防变频电控柜就有这些功能:

两泵互为备用
故障自动转换
两泵轮流工作

网友C:
楼上的朋友能否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B:
两泵互为备用------这台跳闸了,另一台自动投入运行,用热继电器配合时间继电器实现

两泵轮流工作------变频器可以实现,需要设置,利用报警继电器实现。

      接触器的用时间继电器和继电器实现,----用2个带瞬动触点的时间继电器+1 个继电器实现。   或是2个断电延时时间继电器+2个继电器组合成带瞬动时间继电器+1个继电器实现。

网友D:
可以给出个图学习一下吗?

网友E:
你可以下载个TD2100的说明书来看,上面说的很详细,并且有图纸,
是艾默生的供水变频器,我用过很多!
个人感觉还 不错!

楼主:
是否配套供水附件的  然后用供水附件来实现切换的?

楼主:
我的同事说   向下供水与向上供水不一样   好象说向上供水功率应该大一点,  有这种说法吗?

楼主:
用接触器一下子投上电机   电机有可能回烧掉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接触器一下子投上电机   电机有可能回烧掉啊?
不是吧!
能说清楚点吗?我到没有听说过这个情况!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的同事说   向下供水与向上供水不一样   好象说向上供水功率应该大一点,  有这种说法吗?
有这种说法吗?能给出向上供水和向下供水的结构图吗?感觉这是有些忽悠。^_^。向上供水,需要扬程、流量,要通过压力将水送上高处,向下供水是泵在高处吗?如果是,那电机也要具备足够的功率和扬程,把低处的水抽到高出。除非水源就在高处,那还有泵做什么,直接将水向低处流即可。
所以需要你还是解释一下所谓的向上供水和向下供水的定义。

网友G:
向上供水?向下供水?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朋友能否详细说明一下

朋友,能不能有详细的工程图纸看看!  mike-tiger@163.com  麻烦哦 谢谢!

楼主(2008-12-18):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朋友能否详细说明一下

变频器下面可以加热继电器吗?  你热继电器装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