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奇怪现象

楼主(2008-11-17):
电葫芦上4.5kw电机,三相电阻为2.1欧,接缘电阻正常 , 供电正常,电机不转.将制动器拆下后装上.运行正常.不知什么原因.谁能分析原因.

网友A:
是不是制动器把轴卡住了

楼主:
开始试的时候电磁噪音都没听到,拆下电机(制动未拆)有噪音,跳空开

网友B:
制动没调吧,过紧!

网友C:
不是制动器卡住,就是转子轴或是轴承卡住,电机通电后不能轴向移动,松不开刹车

网友B:
松不开刹车

网友C:
不排除电机的引出线接错,造成两相通电

不过几率极小极小,还是机械部分的原因多

网友D:
制动器卡死的情况下启动,那电机不就要烧掉的啊----
楼主所说的供电正常说的不清楚!是空开下的供电呢,还是电机接线处有三相电,如果有三相电而电机不转,那就郁闷了,我觉的这种情况,电机早烧掉了---
极有可能是限位开关卡死,电机肯本就没得到三相电,当然不会转了,拆下制动部分时一震动把限位开关卡死的情况解决了---那以后就一切正常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制动器卡死的情况下启动,那电机不就要烧掉的啊----
楼主所说的供电正常说的不清楚!是空开下的供电呢,还是电机接线处有三相电,如果有三相电而电机不转,那就郁闷了,我觉的这种情况,电机早烧掉了---
极有可能是限位开关卡死,电机肯本就没得到三相电,当然不会转了,拆下制动部分时一震动把限位开关卡死的情况解决了---那以后就一切正常了---

楼上说的有道理,有时候限位开关会接触不好,这种情况比较常见

网友E:
电器有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葫芦上4.5kw电机,三相电阻为2.1欧,接缘电阻正常 , 供电正常,电机不转.将制动器拆下后装上.运行正常.不知什么原因.谁能分析原因.
制动的情况下电机是不能转动的,因为这时电机电源被行程开关断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