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7):
我想利用温度的变化量来做一个控制中央空调的频率。来达到省电 的目的。可以理解成变频的中央空调。

网友A:
因为变频器接受的是标准信号,因此温度信号需要经过变送器转换为标准信号才可以接入变频的模拟信号输入端,从而控制变频器。

也可以通过接入温控仪表,然后通过温控仪表输出标准信号来驱动变频器。

网友B:
看你温度的变化是个什么量了?

网友C:
可以用在中央空调上,可以用温差控制

网友D:
变频器接受的模拟信号一般是0到5V、0到10V电压或是4到20mA电流

网友E:
就是不知道,他的温控探头需要得是几伏的电压,输出的是电压信号还是电流信号
呵呵

网友F:
可以的啊,只要你把温度信号转化成电压或电流就可以了呀,变频器可以受电压或电流控制的,.控制中央空调应该是用一个控制器来控制的吧,温度信号不是直接给变频器的吧

网友C:
TH-100型温湿度传感器
特点:
•专为室内环境温湿度测量设计之电压型传感器;
•阻燃绝缘纤维外壳,外形精巧;
•高精度,低功耗,高稳定性,输入输出具有保护功能;
•温湿度关键元件分别采用美国和法国原厂产品。

技术参数、接口形式:
•供电电源:12VDC±10%;
•输出形式:0~5VDC;
•箝位电压:12VDC
•测量范围:温度 -10 ~ 50°C;
•湿    度:0 ~ 100%RH;
•精    度:温度±1%;
•湿    度:±3%;
•尺    寸:86 x 86 x 30 m m。

这个就可以,接在变频器的电压输入端

网友G:
加个变送器变成电流或电压信号,再送进变频器,利用变频器内建的PID调节功能。

网友H:
不错的想法啊

网友I:
加个变送器变成电流或电压信号

网友J:
看来想法是可以实现的。楼上的诸位发言已经给出了结论,就是没问题,可以实现。

网友K:
看看你的温度输出是什么信号了,如果是标准的电压、电流信号,就没有问题的

楼主:
谢谢。有点懂了。谢谢指点。

楼主:
大概-10~50°吧。可以直接输入到变频器吗、

网友L:
开发一个就行了

网友M:
呵呵;
用温度变送器通过变频器的PID功能可以自动控制;
如果用电压或电流信号只能把温度信号变成0~10VDC或4~20mA电流信号来控制;
但你要想好对应的关系;

网友N:
同意8楼的建议

网友O:
可以实现的!如楼上说的价格变送器就可以实现的输出4-20ma接到变频器的我们厂改的空调就是这样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