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7):
麻烦高人指点下,控制松下伺服电机A4系列的小惯量的电机是不是需要运动控制卡,好像也有用PCL-720研华计数卡控制的,是控制编码器的脉冲吗? 我为了保证伺服电机输出恒转矩,不知道怎么控制? 谢谢!

网友A:
如果是位置控制模式要加卡、PLC等能发脉冲的
如果是转矩控制模式就不需要,要输出恒转矩,可以用转矩控制模式

网友B:
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C:
转矩和脉冲是两回事了。控制器是用来控制你走多远,多少速度。与转矩无关

网友D:
伺服电机就是在额定转速内能够保证恒定的扭矩
要看你的控制要求,简单的可以不用控制卡,但一般都要用的,修改参数时可能要方便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