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7):
各位老师,
    请问你们一个问题,那就是在电动机的线圈的电阻一般怎么计算啊,例如我有一台1.6KW的电动机,电压220伏,用万用表打电阻呢,电阻只有2.2欧,我初步怀疑是不是电机受潮了,启动电流过大,引起空开跳闸,那这个电机的电阻应该是在多少的范围内啊,怎么计算,谢谢!!

网友A:
三相电机还是单相电机?
还是其他电机?

网友B:
看来你还真要找一个老师好好学学了,什么年代设计出了一个1.6KW的电机?问题前后不相附,你又说是假如,又说是又表测量了多少多少欧,真不知道你是要表达什么了。下次请不要提这种无聊的问题出来了。

网友C:
非标电机也是有的,电机绕组的电阻不好计算,

因为绕组的线很粗,匝数又少电阻都很小

网友D:
如果是三相电机,只要是三相电阻平衡就可以了,具体怎么算还没听说过。

网友E:
一般只要三相平衡就行了,还有用摇表测一下线圈有没有对地。

网友F:
用摇表测一下线圈有没有对地。

网友G:
好象电机的制造标准上有吧!

网友H:
没怎么量过。

网友I:
我只见过1.5KW的电机,你220v电机要坏的话电容会不会坏

网友J:
用电桥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