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7):
求高手指点,实现如下功能:
按X1对M0加1,按X2对M0减1,M0加满5就进位给M1,M0自己清零。(就相当于调数字表一样,只是进位不同)
请问,我应该怎样编程呢?请高手指点。

小弟刚注册本网站,前面语气有不对之处望大虾们海涵,多谢大虾们指点!

网友A:
是三菱的吗
M0怎么加,M是辅助继电器

用D倒是可以
其实就是加一,减一,再加上数值比较

网友B:
就是一些数学运算,用逻辑实现加减就好了。

网友C:
[讨论]
你的要求好像有点不对,没太看明白,你看这样行不?

网友C:
三菱的程序

网友D:
这是300的,楼上那是200的,300跟200的不同有差别的,不好意思M0.4直接换成线圈就可以了,不用复位的,

网友E:
楼主不懂可以问,但是说话的语气实在不敢恭维。人要谦虚好学,望今后注意语句。

网友F:
楼主,拜托问点有价值的问题,不懂还不谦虚,鄙视!

楼主:
多谢指点
多谢大哥指点,麻烦你再帮我解读下程序好吗。
是不是按X2的时候,M8200为ON,M0就为ON,C200导通为减计数,就自动减1.
按X1的时候,M0为ON,C200导通,自动加1.
我就是这个加减计数器不太明白。能给我多举个例子吗,感激不尽!

网友G:
M,中间继电器也可以++--? 没用过.不好意思。

网友H:
西门子的用加减计数器
I0.0加信号cu
I1.1减信号cd
PV=5
清零端用计数器NO点
满5计数器进位用in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