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排怎样连接?

楼主(2008-11-17):
铜排之间怎样连接?用了软连接怎样固定?急求!!!

网友A:
用绝缘子固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铜排之间怎样连接?用了软连接怎样固定?急求!!!
什么是搂主所说的软连接形式,相对的有硬连接吗?怎么定义的,谢谢。

网友A:
在电控柜中或是配电室中,铜排或是铝排他们之间直接用螺栓连接起来,叫做硬链接,两块铜排中间用软铜排【多层铜箔,中间松散,两头有连接板】连接的,叫软连接,一般用在较大的变压器的低压出线端,地基不稳的地方也要用软连接,温度变化和大很频繁的地方也要用软连接

网友B:
呵呵,这就是软连接,那也应该包括编制的铜带连接,固定这个部位也可采用绝缘板,尤其对于片状的连接。

网友C:
和三楼学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呵呵,这就是软连接,那也应该包括编制的铜带连接,固定这个部位也可采用绝缘板,尤其对于片状的连接。

说的很对,铜编织线也是软连接,一般是指较粗的编织线

编织线是专门制作的一种软连接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在电控柜中或是配电室中,铜排或是铝排他们之间直接用螺栓连接起来,叫做硬链接,两块铜排中间用软铜排【多层铜箔,中间松散,两头有连接板】连接的,叫软连接,一般用在较大的变压器的低压出线端,地基不稳的地方也要用软连接,温度变化和大很频繁的地方也要用软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