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7):
我用的MM440变频器,请问我在通过上位机来监控变频器的参数时,比如启动,停止,电流信号,频率,速度这些参数要以实际的物理值显示的时候,怎么将传出来的参数转换过来?

网友A:
很简单的问题,参数传上来的满度数,对应实际物理量的满度值。一般以P2000-P2004为对应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