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7):
枕式包装机的工作原理

网友A:
变频无段调速电机的运转 , 通过三角皮带驱动齿链式无级变速器转动 ; 变速箱内通过变速链条的调速 , 得到了不同的运转速度 ; 然后再由同步带传给行星差动机构 , 使纸膜输送长度的调整、变速箱的输出轴经过链条传动带动纸膜压辊转动输送纸膜 , 纸膜输出长度的设置可在齿链调速器上施行手工操作。并在包装过程中由光电跟踪色标进行监控。同时变速箱还通过多组链传动 , 实现了包装物件。输送带、拉纸轮、压合轮、横封刀及成品输送带的运动。
   包装纸膜卷安装于轴辊上 , 被包装物件放置于加料器中 ( 对于无规则形状的物件需用手工加料 ), 输送带自动将被包装物件输送到包装位置 , 包装在纸膜中 ; 然后经过加热后压合成型 , 送至横封切刀处热合横封 , 切断。再由输送带输出成品。

网友B:
和水泥包装机有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