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变220

楼主(2008-11-17):
我想在380V线路中安装自镇流水银灯炮,由于250W的水银灯泡是要求电压220V的.请问各位师傅我需要和灯泡串接一个多大的电阻才能在380V线路中使用.还有更好的方法吗.

网友A:
不能串电阻,功耗太大,发热严重,电压不稳,容易烧毁

找一个大于400w的380v / 220v 的变压器就可以了,功率小了发热严重

网友B:
你的380线路中没有零线吗?
一要380V的相线与零线之间的电压就是220V,但是单相的,不知道你需要的是不是单相的。

网友C:
行车上用吧,装个380/220的变压器吧,想串联降压串电容也可以,成本比变压器还高。

网友D:
装个380/220的变压器,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E:
1、加个变压器;
2、2个同规格的串联就可以了;但功率一定要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1、加个变压器;
2、2个同规格的串联就可以了;但功率一定要一样的;

两个自镇流汞灯串联起来,接在380v的电路中-------绝对不亮

网友E:
呵呵;
没看清楚,还以为是普通的灯呢;

网友F:
如果额定电压220V的工作电器用在380V的电路上就完了!
如果线路上没有零线,只能装个变压器

网友G:
电源应该是三相四线制或三相五线制,不可能没零线的,任取一根相线和零线做250W的水银灯泡的电源就解决了。

楼主:
就是因为没有零线才求助大家的.没有零线是为了节省电缆和减少接头.只有三根火线.
使用变压器移动不方便,还要增加成本.没有更好的方法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就是因为没有零线才求助大家的.没有零线是为了节省电缆和减少接头.只有三根火线.
使用变压器移动不方便,还要增加成本.没有更好的方法吗?
很简单!在经常工作的Y型接法的电机中将短路片中引出一根电线作为零线即可。但灯是随电机运转时才亮。

楼主:
楼上的方法也很麻烦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楼上的方法也很麻烦啊
最简单的方法只有一个:加一根零线!
该省的不省,不该省的反而去省。

网友I:
如果硬要串联电阻的话140欧就够了!但最好还是装一变压器。

网友C:
如果硬要串联,电阻140欧或电容22微法。

楼主:
加个零线要100多米呢.还要避免车压,还是临时用灯.不值.

网友J:
你可以找三只一样的灯泡分别接三相电源以星型接法就OK了。

楼主:
好象不行吧,水银灯泡是会喘气的.如果有一个不亮了,那其它两个还会亮吗.再说这样功率就达到750W了,我还不如串两个呢,才500W.还能省点电.

网友K:
如果硬要串联,串联一个300W的白炽灯试试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如果硬要串联,电阻140欧或电容22微法。
加电容器时自镇流灯能否启辉?

网友H:
引用 楼主:
加个零线要100多米呢.还要避免车压,还是临时用灯.不值.
临时用灯,为什么不用白炽灯呢?
两只220V200W串联不就完事!

楼主:
楼上的大哥,白炽灯不够亮啊,现在的领导想省电,还要够亮,而且380V线路还没零,你说我们一个干活的能有什么办法,苦啊.

楼主:
在没有别的好办法了吗?

网友A:
讨论来讨论去,真麻烦

楼主去买个380v的250w的自镇流汞灯不就行啦

有这个规格的,不过不常见的,从厂里发货就行啦

楼主:
呵呵,我也想过,不好买啊

网友L:
你这领到够抠门的,临时用还要省电

网友M:
何必在这麻烦呢,说到底就这点小事,
零线嘛,不就是这几百米吗,随便买根够粗的线一拉就完事了,还安全,用完了线还可以再利用的嘛又不用扔;
再不两个200W的220V的灯串接接380V也差不多够亮了,有多亮是可以算出来的,不够亮再接1组、2组..........N组,到你认为够亮,用完了灯也还可以以后再用的嘛;
再不行自己用铜线绕一个电感,串接在你要的灯上接380V算了,只是绕多少得根据灯的大小来算,不行就实际边绕边试嘛,注意不要带电操作就行啦。

这个问题讨论到这应该差不多了吧!?

网友N:
引用 网友E:
1、加个变压器;
2、2个同规格的串联就可以了;但功率一定要一样的;

3只等接成星形用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E:
1、加个变压器;
 2、2个同规格的串联就可以了;但功率一定要一样的;

3只等接成星形用呢?

白炽灯3支接成星形很好,自镇流汞灯接成星形不合适,因为他们的启动时间、启动电压不可能完全一致,有一定的不安全因素

网友G:
在最近的地方垂直于地面打一根长度超过2.5m的镀锌角钢(∟50×50)可靠接地(接地电阻≤1Ω),角钢引出点接一根电线作零线也可以解决!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在最近的地方垂直于地面打一根长度超过2.5m的镀锌角钢(∟50×50)可靠接地(接地电阻≤1Ω),角钢引出点接一根电线作零线也可以解决!

嘿嘿,接地电阻还真够小滴,也许把它打在很大的水塘里才能达到你说的电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E:
 1、加个变压器;
  2、2个同规格的串联就可以了;但功率一定要一样的;

 3只等接成星形用呢?

白炽灯3支接成星形很好,自镇流汞灯接成星形不合适,因为他们的启动时间、启动电压不可能完全一致,有一定的不安全因素
这大冬天的还是水泥地面你能打动啊.再说临时移动使用不值.

网友O:
走零线最好

楼主:
有零线就不用变了.

网友P:
直接拉根线不就行了吗?成本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