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7):
前几天看到一个关于三菱触摸屏修改三菱PLC程序的贴子,我的触摸屏是F930GOT-BWD-C     655985 V4.95    PLC是FX2N-64MR.还有一个FX2N-2AD,现在的问题是不管PLC在运行还是停止状态都没看到可以修改程序的页面,只能进行监视软元件,在此请教各位是不是有版本限制或者是还要设置?

网友A:
那是当时说时的一个不严谨的地方,都是按F940说的
因为F900中F940用的比较广泛,通常提到F900时一般都会认为是F940
这个功能对F920GOT-K/F930GOT-K/F930GOT/F933GOT时是无效的
刚翻了手册 《 GOTF900系列图形操作终端  操作手册》第8.2节有说明

网友B:
应该可以的吧,我也是看的资料,自己没用过,是不是没有装驱动或是存储卡

网友A:
F900不用装驱动,也没有卡接口
A900的要装驱动,常用的几款也可以用CF卡

楼主:
刚才下载了电子版的手册看了一下确实不支持

网友C:
F940支持,A900系列装扩展存储卡,GOT1000支持编辑PLC程序

网友D:
呵呵;不是所有三菱的HMI都有此功能的;

F940及F940W是可以的;

F930及F920是没有此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