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7):
从PLC中读取为X(0-16384),而趋势图要显示百分比Y,则Y=X/16384   *100。请问该变量怎么处理才能实现要求,谢谢

网友A:
在WINCC中建立变量时可以直接做工程量的变换,设定好对应关系(0-0,16384-100),WINCC会自动以变换后的结果显示。

网友B:
简单的比例线性计算

网友C(2009-01-05):
在WINCC中建立过程变量时可以直接做工程量的变换,设定好对应关系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