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7):
需要800/0.1A 或者1000/0.1A的交流互感器,网上查不到,哪位老大能给个型号啊.

网友A:
LQR-0.5 800/0.1
0.5kv级的电流互感器,一次电流800,二次电流.01A

网友A:
LQG-0.5电流互感器 - 成都成互电器有限公司·四川省彭山长寿电器有限责任公司
联 系 人:
电  话:
电子邮件:
网  址:
公司地址:
邮  编: 产品简介:

一、概述

LQG系列互感器为户内装置线圈式电流互感器,用于额定频率为50Hz,电压为500V及以下的交流线路中,作为测量电流,电能及继电保护之用。产品符合GB1208-2006《电流互感器》标准。

二、结构特点

LQG-0.5电流互感器的铁芯由条形硅钢片迭成,铁芯分上下两柱,均套有二次线圈,一次线圈只布置在一个二次线圈之外,并有磁分路作为补偿误差之用。

三、主要技术参数

型号
额定电压

(kV)
额定电流比

(A)
准确级次及额定容量(VA)

0.2S级
0.2级
0.5级
1级

LQG-0.5
0.5
5/5~100/5
5

5

5

5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5

15

15

15

150/5~400/5

600/5

750/5~1000/5

LQG3-0.5
0.5
5/5~100/5

30

30

30

30

150/5~400/5

600/5

750/5~1000/5

LQR-0.5
0.5
5/0.5~100/0.5

10

2

10

2

10

2

10

2

5/0.1~100/0.1

150/0.5~400/0.5

150/0.1~400/0.1

600/0.5

600/0.1

750/0.5~800/0.5

750/0.1~800/0.1

不好意思,我把联系方式删掉啦,不然有扣分的可能!

楼主:
谢谢了,就是没整理好,看上去有些费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