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楼主(2008-11-17):
在S7200系统中有SM0.2 SM0.3 SM0.4 等几个定时有扫描脉冲,有感 到时很有用,但在S7300中我却找不到这几个有用的定时脉冲,还有PID指令也没有,请高手提点一下。谢了

网友A:
S7-300中可以设置一个时钟内存字节,功能与200的那几个定时脉冲功能相同,在硬件组态中为时钟内存分配地址,可以指定为任何一个M字节。
PID功能,300中是以系统功能块形式提供的,FB41/SFB41就是PID功能的功能块。

网友A:
在硬件组态窗口中双击CPU,打开CPU的属性,在周期/时钟存储器(CLOCK MEMORY)页面中选中下方的时钟存储器选项,并指定存储器字节的地址就可以了。

楼主:
那这个字节怎么寻址啊,我设的是0 ,是不是可以用M0.0--M0.7来寻址,但每一位具体的脉冲频率又是多少叫劲。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这个字节怎么寻址啊,我设的是0 ,是不是可以用M0.0--M0.7来寻址,但每一位具体的脉冲频率又是多少叫劲。

具体对应多少,伸出你的任何一个手指,F1下去就行了

网友C:
又学了,我去看看,

网友A:
各位说明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