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7):
一根+8V   一根0V  还有一根输出线    我把8V和0V的线接好后  指示灯是亮的。接了输出线后就不能工作了  灭了

网友A:
你的光电开关时常闭型还是常开型,还有是不是负载太大了,把负载断开有万用表量下看有没有输出。

网友B:
你输出的线负载有问题,还有看你正负级有没有接反.

网友C:
是不是对射的光电传感器啊?

网友A:
既然没带负载时灯亮,而带上就不亮了,负载过载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C:
我用的光电对射,灯灭表示信号有输出了!

网友D:
负载过载.

网友E:
很明显你 的信号线接的吧 对   要不就 是你信号线根本就没有接过来

楼主:
负载不会大的,因为只是PLC的输入信号

网友F:
简单....看是NPN型还是PNP型.....在另外一根线和8V或者0V间接负载就可以了...

网友G:
还是你的接线问题
把你接线的图纸传上来看一下
楼上说的对,要看是NPN的,还是PNP的

网友H:
是NPN的,还是PNP的,NPN是0V输PNP是+24V输出,

网友I:
光电开关也分类型的,NPN和PNP还有常闭常开你没有说得详细,无法给你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