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nA存储卡读写

楼主(2008-11-17):
有谁知道QNA系列存储卡读写的指令?谢谢

网友A:
QNA系列存储卡读写的指令?QNA系列没用过呢
Q的手册中有从内存卡中装载程序指令PLOADP和从程序内存中卸载程序指令PUNLOADP
楼主指的是不是这两个指令

楼主现在是在研究QNA系列的吗?发了几个相关的问题

楼主:
是的哦 ,资料都找不到啊.哈哈

网友A:
QNA系列资料不好找,如果用到那两个指令可以参考现在的Q手册中的介绍
按照Q手册中的去试下,效果能不能达到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