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10000Z10是啥

楼主(2008-11-17):
读了一段程序,发现有个BMOV R10000Z10 R0 K200,想破脑袋了也没搞懂,请教一下!
谢谢,关键是没搞懂这个R10000Z10是啥意思.昏迷

网友A:
Z是变址寄存器,相当于一个间接寻址指令。
R10000Z10表示R(10000+Z1)的值
比如Z1=10,R10000Z10就等于R10010
比如Z1=11,R10000Z10就等于R10011

BMOV R10000Z10 R0 K200是把R10000Z10开始的200个值送到R0开始的200个地址中去

网友B:
R是文件寄存器,其它的如楼上所说

网友C:
是不是和OMRON的MOV D×××× *D××××间接指针用法一样啊?

网友D:
它是一个批指令用法和指针不一样的

楼主:
已了解,手册没看好哈.谢谢 各位

网友E:
多翻阅手册看看。不懂的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