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7):
如果可以的话,谁试过告诉我一下,用mpi通讯,不知道能不能实现,论坛上也没有,

网友A:
关注中,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B:
好象不可以的,

网友C:
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要注意的是:因为Wincc不能对I(输入)做写操作,因此如果要用到Wincc做按钮,那么PLC程序中需要用M作为触发点。
另外,模拟时应首先开启PLCSIM,后将Wincc进入激活状态。

楼主:
谢谢你了,我做了个程序可以仿真的,好像不需要任何设置

网友D:
这样还好,我以前模拟没办法看到是不是正确的。原来可以这样做,谢谢了!

网友E:
以前WINCC中通道要选择MPI,选择PROFIBUS或其它的不行。
现在新版PLCSIM中可以选择通信端口了,可能可以通过PROFIBUS通道来进行联接了,还没有试过,不确定。

网友F:
不错,又学了一招
但好像200的就不可以了吧

网友G:
step7 5.4的编程和仿真应该用那个wincc?到哪里下载?请指教!如果能这样,就太方便了

网友E:
200的肯定不可以,就是WINCC联接200的CPU,出很麻繁呢/

网友E:
任意版本的WINCC都可以和PLCSIM联接进行仿真。
PLCSIM启动后拦截了发送到MPI通讯联接的数据,将自己模拟成MPI通讯联接。这时再插上通讯电缆与实际的硬件通讯是不可能的。必须退出PLXSIM才能与真实际硬件通讯。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以前WINCC中通道要选择MPI,选择PROFIBUS或其它的不行。
现在新版PLCSIM中可以选择通信端口了,可能可以通过PROFIBUS通道来进行联接了,还没有试过,不确定。

新版确定可以。

网友I:
肯定能用的,我以前用V5.1版本的WINCC5.X的试过的,以前也不知能不能用,也不能上网,在火车上没事做,就在哪试了试,结果就都 联上了,当时心情很高兴呀。有空的话大家也试试

网友J:
当然那可以了,要的话发个帖子给大家

网友K(2015-05-18):
可以一起模拟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