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8):
请问在这个Q2AS三菱PLC中M11700-M11792 中间继电器是做什么用的,在程序中没有找到这几个点的触发线圈,但是它们在程序中却有动作,请那位高手告诉我,先谢谢了!

楼主:
这台PLC配置如下 Q2ASCPU,A1SJ61QBT11,AISJ71Q24N,PROFAC触摸屏。

网友A:
在Q2ASCPU中,M9000,或者M10000,甚至M12000,M20000都能用,但是要在编程软件里面分配参数。不是特别的软元件。你这个系统使用了A1SJ61QBT11模块,也就是CC-Link模块,你可以查看一下CC-Link的参数是怎么分配的

网友B:
老的PLC没用过,帮不了忙了

我也想到了CC-LINK的参数
我试过按Q的思路在网络参数中的出入刷新的起始地址,M有范围限制

楼主:
查了CCLINK的参数,只有I/O地址的放配。没有看见有其它的设置,郁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