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8):
各位大侠::
    你们好我是一名新手!有一个简单的问题想请教?
    用万用表怎样检查电动机的故障?

网友A:
用万用表的电阻档可以检查电动机绕组是否断线;亦可以用其高阻挡测量绕组较明显的接地故障。

网友B:
可以测三相电阻是否平衡,判断首尾端

网友C:
小电机可以测量电阻,4KW以上就不好测了

网友D:
电机的任何故障都会产生不同的声音,学会“听声音辩故障”的技术,再用万用表核实一下就行了。

网友E:
用万用表可以检测电机的各个绕组电阻,简单的绝缘测试,是否短线,通电后检测外壳是否带电,有的万用表可以测量电机的温度

网友F: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侠::
     你们好我是一名新手!有一个简单的问题想请教?
     用万用表怎样检查电动机的故障?
电机有什么问题,就考虑万用表可以采用的检测手段,如此问都在总结万用表能实现的功能,听音辨故障也出来了,如果不具备运转条件,已然坏了,或者一堆废旧电机需要分类,这个就用不上了。

网友G:
我觉得应该在出故障前就能知道电动机的问题在哪?也就是能听出来后及时检修排除,等着出了故障后就晚了啊!

网友H:
1、可以用10K档测量绝缘电阻有没有接地
2、用小电阻档测三相有没有断线.
3、转动电机,用毫安档测有没有电流输出判断有没有烧坏.

网友G:
楼上的方法很不错啊!

网友I:
万用表有时候检查不出电机故障的,比如说力矩电机,建议你以后学着用一下摇表。

网友J:
可以用万用表的微安极电流档,转动转子判断三相绕组的首位。

网友K:
判断首尾端.就好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