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8):
使用WCC flexible 2007做中英文切换时HMI上切换英文时是方框,请求高手指点,我试了好几种方法还是没用,我用开关改成图片切换格式,一开始好用,但是切换到别的页面再回此页面时按钮又弹上去了,怎么样才能做中英文切换,求高手啊
专心学习工业自动化,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A:
现在好了吗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可能要用PLC的继电器,还有想一进入画面就显示英文界面,在那里设置
我现在不管怎么设先进去都是中文的

楼主:
我现在用的开关图片切换,已经做好了,你的问题只要吧语言切换到英文状态保存一下,然后在英文状态传送就OK了
专心学习工业自动化,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