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8):
GP2301字体已设置成“CHINA”,但界面上的中文还是显示乱码,工程是使用Quick-Designer编写的,Quick-Designer是英文版的,是不是和Quick-Designer的版本有关系?

网友A:
呵呵;
GP2301用ProPBWin C-Package03编就行了嘛;
英文版的也可以;只要你编辑用的是简体中文,字体也设成简体中文就行了;

网友B:
GP2301字体已设置成“CHINA”是不是还有些地方要设置成中文的呀,没用过这个东西,学习下

网友C:
下载的时候GP系统有没有传?

楼主:
下载的时候GP系统有没有传?

啥意思?工程也是用quick-designer下载到GP的,界面的功能正常,就是文本是中文的都是乱码,昨天试了一下使用ProPB3 c-Package编写的含有中文的工程下载到GP,中文显示都正常;现在因为有个工程文件是quick-designer设计的,要把里面的英文改成中文,用quick-designer修改下载后,中文乱码的问题没办法解决

网友C:
你有没有使用多语言在线切换功能?

楼主:
你的意思是在计算机上编辑的时候操作系统的区域改成英文,改完后再改回来?

网友C:
你用quick-designer新做一个工程,传进去是否正常?

我说的多语言在线切换是在屏里做两种语言的切换.你会不会语言的种类选错了?

楼主:
GP2301屏的语言已设为“CHINA”,用quick-designer新做了一个工程,传到屏后,中文还是乱码,我估计是软件的问题,因为用ProPB3 c-Package编写的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C:
我没有quick-designer这个软件,或者你把软件传给我,我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