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300硬件选型

楼主(2008-11-18):
大家好,我现在手头有个CPU314,我想再买个DP模块,另外买个带DP接口的CPU.两个CPU组成DP网络.另外再带两个远程模块32点输入+32点输出.
现在的问题是:
1、根据以上要求DP模块选CP342-5,但是我看SETP 7硬件组态里面CP342-5下面有几个不一样的型号,有区别吗。我怕到时买回来用不了。
2、远程模块选ET 200B(B-32DI和B-32DO)
3、CPU选CPU 313C-2DP是否可以把它或者CP342-5任选一个做主站
4、网络接头的具体型号是什么并且是不是只需要6个
5、PROFIBUS电缆的具体型号是什么或者是不是可以用双绞线加网络接头自己做呢,如果可以的话有相关图纸吗(为公司节约钱钱着想)
   以上配置可不可以,另外还差什么东西吗?
请指点

网友A:
300的PLC可以任选一个做主站,在组态里面设置好就可以,网络接头的型号是6ES7 972-0BB50-0XA0,PROFIBUS电缆的型号是 6XV1 830-0E10,这根线可以自己做,但抗干扰能力比较差,建议还是买西门子自己的线

网友B:
CP342-5的不同定货号对应不同的硬件版本,由于产品是在不断的改进和完善的,为了区别改进前的硬件与改进后的硬件,所以在定货号上做了变化,新的定货号要比老的定货号数字要大。
新的版本推出后,老版本的就逐渐停止供货了。
所以购买时选最新的定货号的就可以了。
在STEP7列表中,越是排在后面的版本越新。

那两个远程模块恐怕很难买,货期会很长。
ET200模块在国内用得多的是带普通IO模板的ET200M,西门子还在推小点数的ET200S,其它的型号用得很少,一般没有备货,要从国外进口,货期不好控制。

CP342-5和313C-2DP任意一个做主站都可以的。

PROFIBUS电缆还是买成品吧,没多少钱的,不然通讯出了问题很难处理的。
自己做测试时倒不一定要用,可以用其它线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