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8):
末端负荷小时,如何有效控制主机的加卸载,防止主机频繁启停
表述不清楚,细说一下,就是末端负荷小的情况,怎么通过PLC控制压机的能量调节发,快速调节压缩机的能力,防止压缩机频繁开停

网友A:
搂主自己也许很清楚,可表述不清,乍一看还以为是怎么装拆螺杆的问题,载?什么载,不清楚,别人不清楚你的工艺。

网友B:
他要问的是冷冻机

网友C:
他指的是螺杆式空气压缩机(有别与活塞式空气压缩机)的高压与低压之间的压力差如何调节大一点.

网友D:
楼主说的是不是?水源热泵中央空调机组【螺杆式压缩机】

你可以把原来的电磁阀电源线拆下来,搞个手动 / 自动控制就行了

其实你可以把温差调的大一点就行了,不用改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