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8):
请问大家有连接过NJ-PLC与威纶MT510的问题吗?提示总是连不上

网友A:
检查下通信线有没有错误,是买的还是自己错的,还有通信端口有没有设置对

网友B:
MT支持的FUJI只有NB这个系列;看设的对不对;
可能NJ与NB不同,不行就咨询威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