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下载了V5.4和仿真5.4 ,大家帮我看看能用吗?

楼主(2008-11-18):
V5.4我还不会用,大家帮忙看看我只用step 7 5.4和仿真5.4能正常用了吗?
注册的

网友A:
楼主从哪搞的5.4,我想找个5.3都找不到,5555.......楼主能不能发发慈悲,给小弟发个5.3就行,谢谢!woshiwp84@163.com

楼主:
百度、电驴、迅雷搜索的

楼主:
我就想用编程软件编程,用仿真试验,先学习,到底该怎么搞这个仿真啊

网友B:
楼主授权好象不对吧

楼主:
楼上的兄第,怎么搞授权?

网友C:
貌似不可以用的,你的授权不是正规的是破解补丁的吧,N多功能又问题的

网友D:
授权正常,软件也可以打开,楼主的软件没有问题,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那个语言出错是因为楼主的STEP7是中文而PLCSIM只有英文版的原因,没什么影响。

楼主:
还的麻烦大家
我已经启动了仿真,抄了个小程序,可是监控状态下不能更改数字量的输入,I4.0,告诉我功能保护,我该怎么办呢?还有楼上的说的仿真有中文的吗?累死我了,英文不好.

网友D:
仿真没有中文的。
仿真软件不支持强制功能,如要修改输入点的状态,可以在仿真软件中设置。
菜单INSERT/INPUT VARIABLE 或按F2,会强出一个窗口,输入IB4,选择BITS类型,在下面就可以设置每一个位的状态了。同时STEP7中的监控状态会跟着改变。
输出及M\DB都同样操作。

楼主:
感谢感谢,终于能动了,谢谢各位朋友!!
特别感谢DZFA!!!!表情表情表情,
再说一下,以便帮助后来的同学:第一个问题的确是语言的问题,我把编程软件换成英语就没问题了;第2个问题得到了DZFA的帮助,终于能明白了,原来必须把运行放在RUN-P,刚学就是麻烦拉

这个仿真我好象初步会了,我得睡觉去了饿,要进步漫漫研究吧.
这个仿真功能大,不过没有200的那个好看\好玩,那个多直观那,哪个模块的地址都给标上拉.睡觉了

再次感谢!!

网友D:
200点数少,可以做得形象些,300可带的点数太多了,做成那种模式显示器都不够显示的了。呵呵。

网友E:
V5。4的仿真非常好用,我经常使用的,如果大家有不懂的地方,可以加我QQ21864484,当面交流

网友E:
仿真使用
V5。4仿真我经常使用,很好用的,大家如有不懂的地方,可以加我QQ21864484,当面交流

网友F:
刚接触SMS
这些仿真软件好用吗?

网友G:
V5.4和仿真用起来还是不错的,而且还能跟WINCC联起来用,对程序调试还是很有帮助的!不过用的时候要小心一些!

网友G:
我也在用这东东,也是V5.4中文的,好像跟大家一样不能强制。其他的在SIM里面把输入输出组态了,打上勾就调试吧,还能跟WINCC联上呢,有空的话大家也试试

网友H:
搞了半天,模拟软件我也会用了。
但是有个问题,怎么在STL的情况下可以监控,而在LAD情况下就不行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