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8):
请教下:模拟量采集问题
我遇到一个程序里面模拟量采集有个块指令,比我以前用的方法好多了
stl如下:
LD     SM0.0
CALL   量程标定, AIW0, 32000.0, 6400.0, VD904, VD908, VD900
CALL   量程标定, AIW2, 32000.0, 6400.0, VD954, VD958, VD950
CALL   量程标定, AIW4, 32000.0, 6400.0, VD1004, VD1008, VD1000
这个块指令再S7-micro里面不用stl做的话,用梯形图可以做吗?
怎么做,各位前辈指点下,图片附上

图片怎么没有传上来啊?

网友A:
梯形图可以做的呀

网友B:
非常簡單啦~~~

這個根據線性轉換公式:(Osh-Osl)×(Input-Isl)/(Ish-Isl)+Osl
其中:Osh:輸出的上限,工程量的上限
     Osl:輸出下線,工程量的下限
     Input:當前輸入值(需要轉換的值)
     Ish:輸入上限(也就是你這里的32000)
     Isl:輸入下線(也就是你這里的6400)
當然,你如果嫌麻煩也可使用Isl+Input×(Osh-Osl)/Ish這個經過簡化的公式哦。

將Isl,Output,Input,Ish,Osh,Osl聲明為浮點數變量,然后依照上述公式寫梯形圖,你也是老用戶了,怎么畫梯形圖的應該明白的~~
如果你實在有困難的話,也可以下面的庫文件,加載到你軟件的庫中就可以打開了,無密碼保護~~

楼主:
谢谢上面的大哥,多谢指点!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