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8):
PLC 加热反应炉的使用说明书怎么写

网友A:
你是怎么做的就改怎么写了,这谁也帮不了你呀,还有把注意事项写好就可以了,有图也可以写上呀

网友B:
可以看出你是比较懒的,题目就是两字
内容一句话

你是要格式呢,还是内容
格式可以按概述、硬件构成、操作说明、安全注意事项、维护保养等方面写
详细的内容肯定是你更清楚

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只能给你这些建议,不知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谢谢两位的解答
我还是学生,我做的一个大作业,
控制流程图
PLC选型
I/O接线图
梯形图
程序原理及特点
这些我都写好了
后面写 使用说明   比如说使用前要检测元件是否正常等.我就是不清楚,在使用时后使用时要注意的事 希望有朋友给予帮助

网友C:
正好我写一个说明书在机电一体化里面,可以参考。不过是机床说明书,可不能拿去当论文用了。现在的学生动不动就找别人做,也难怪大学生800底薪了。

网友D:
这种贴大家还是不要回了;生气呀;
有什么问题你可以贴上来大家帮你解决;
动不动就什么论文呀都要现成的,你大学都干什么了?
结贴;
下次再出这样的贴子马上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