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楼主(2008-11-18):
可是可以自动在线,如果手动在线就是不能连接。CPM1A-20CDR-A-V1。652623404@qq.com

网友A:
楼主想要表达什么意思,能明白点吗

楼主:
就是编好的程序不能上传到PLCA

楼主:
怎么搞定啊大哥

网友B:
端口对不对哦   编程电缆是好的吗

楼主:
是啊。可以自动在线啊。自动在线不能上传

网友C:
是通讯设置的原因;
自动在测会自动测量COM口及波特率,手动在线时你设的应当不对了;

楼主:
我对过的啊。一样的
。就是不行啊。请师傅指定

楼主:
帮帮我啊

网友D:
可以自动在线就说明接线没有问题那么就是设置问题了。
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用HOST LINK连接也就是SYSMAC WAY,数据位7位,校验EVEN,停止2位,波特率9600。
还有看看你的SW1是不是打在OFF上了

楼主:
SW1在那里设置啊。大师

网友E:
就是通讯端口的设置有问题,要对应的才对,10楼说的对。

网友F:
通讯设置的问题。
调整硬件中的CPU端口的参数与实际使用的PLC内部的参数相同,就可以手动在线了。
注意是在项目的CPU属性设置中,不是在软件的通讯参数设置中。

网友C:
呵呵;
CPM1A上是没有任何的DIP开关的;
图片上的是CPM2B及CPM2C系列的,不同于CPM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