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8):
想请教一下关于S7-300里的点能不能快速的传到WINCC里面,就是把S7-300里的有关位、字等变量快速的导入到WINCC里?谢谢!

网友A:
可以,相信西門子官方論壇也有關于Wincc如何導入Step7的教案。

但是這樣做有一個缺陷:就是當需要更改變量時,需要重新導入,在Wincc中不能對變量進行編輯,因此,一般比較大的項目會使用此方法,而單機項目一般不使用此方法。

网友B:
肯定是可以的,曾经整理过相关的资料,可惜时间太长,现在找不到了。可以到西门子官网论坛上去搜一下。应该有方法让导入的变量可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