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8):
把问题详细表述一下(技术我不懂):
计算机发信号给LED显示屏,中间用无线模块传输,发送端通过232接无线模块,接收端模块通过485给显示屏。信号发出,发、收模块都有反映,并且,接收端485端口我们试着不连显示屏,转换232接电脑看到了信号,说明无线数传没问题。但客户要求,接收端模块通过485给显示屏,显示屏就是没反应。

网友A:
要排查通过485到显示屏的信号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B:
发送的信号是否满足显示屏的格式要求?发送接收过程中否有误码出现?

楼主:
恩,我再把问题详细表述一下(技术我不懂):
计算机发信号给LED显示屏,中间用无线模块传输,发送端通过232接无线模块,接收端模块通过485给显示屏。信号发出,发、收模块都有反映,并且,接收端485端口我们试着不连显示屏,转换232接电脑看到了信号,说明无线数传没问题。但客户要求,接收端模块通过485给显示屏,显示屏就是没反应。

怎样?有把握吗?

网友C:
楼上的几位都有道理,不过我觉得楼主遇到这种问题最好是先确认一下LED显示屏是否有问题,不要等把前面的排查完了最后才发现是LED显示屏有问题,那时候你会觉得很郁闷的,呵呵

网友D:
以前还没做过这样的工程

网友E:
做通讯的一定要清楚信号流.
在接收端能用PC接收,不妨用PC仿真信号给LED,看看LED是不是有问题.如果PC可以正确给LED,且设置和PC做接收时一样,那么可能是信号线,电平不匹配或噪声.

楼主:
多谢各位!
思南、laoda、captain_qu、pqsh,在北京吗?可否现场解决?有酬!

楼主:
显示屏客户原来用有线传输时在用,没问题。

网友F:
电脑232直接接到屏上实验,如果正常则是通讯问题(或者是协议转换问题)如果直接连接屏也不正常则多数因电脑软件未按屏的通讯协议编写,可用串口通讯监控软件读屏的返回码

楼主:
请您到现场(金源燕莎):
找出问题,解决,或指出解决办法(比如解决太复杂),200元。
有兴趣并可以去的请联系:cedar@sutel.cn

楼主:
问题详细表述一下(技术我不懂):
计算机发信号给LED显示屏,中间用无线模块传输,发送端通过232接无线模块,接收端模块通过485给显示屏。信号发出,发、收模块都有反映,并且,接收端485端口我们试着不连显示屏,转换232接电脑看到了信号,说明无线数传没问题。但客户要求,接收端模块通过485给显示屏,显示屏就是没反应。
显示屏,操作器都是采用RS485串行接口标准(差分,半双工)。9600波特,8位,无校验位。正常工作时常为接收模式,仅当接收到主机发给本设备的查询命令后,在0。5毫秒内转为发送模式,发出一个应答字节,发完后立即转回接收模式。

怎莫办哪?

网友G:
可能是RTX,TXR之类的引脚导致显示屏没有反应的吧

网友H:
显示屏有线传输的时候与电脑连接是通过485还是232啊?

显示屏幕没改成无线以前是232还是485的啊?

要知道用单片机做232通信只要2个脚,做485通信就要3个脚,会不会是这里呢?

网友I(2010-06-01):
看看通讯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