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8):
现有一台45KW的富士VP系列变频器,在循环控制泵一拖二时(电机为30KW),当第一台泵到50HZ时,切换到第二台电机时会马上报OU,即过压报警。这是怎么回事儿啊?按说不应该呀!只是一个PID嘛,只不过一拖二,不应该报过压的呀?

网友A:
第一台到50hz后,先停变频器,再转成工频,第二台泵变频KM吸合,在启动变频

变频器再有负载时【满载】,不能断开负载,否则会报警,严重的会挂掉

网友B:
你的变频器出线端接了两组交流接触器吧
在变频器下端如果接了交流接触器,断开和吸合时,变频器一定要处于关机状态

网友C:
没看懂这个问题的过程,当第一台达到50赫兹时,是断电第一台,再切换第二台?还是再并联第二台?

网友D:
不管怎么说,一拖二,好象是可以省点钱,可是一点都不省心。我改过这么一台机。一拖二的正反转带刹车。客户说他二个月就要换一次接触器。我给他改过之后现在己经一年多了,还没有换过,所以一拖二,在程序上是很有讲究的。没有相当的经验是很难体会得到。所以楼主所说的事,我想是程序没有搞好,不管是用继电器电路还是PLC电路,都没有设计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没看懂这个问题的过程,当第一台达到50赫兹时,是断电第一台,再切换第二台?还是再并联第二台?
好像说的是切换,不是并联。

网友F:
切换时先把变频器停止,延时后断开第一台电机,再接上第二台电机;
直接切换是肯定要报警的;

楼主:
大家可能理解上有一点问题,富士VP系列变频器有自动一拖二的功能,即:在做恒压供水的时候可以拖两台泵,当第一台泵到五十赫兹时还不能到达目标压力时,该泵就会自动切换到工频运行,经延时后第二台泵变频运行,但是现在的问题是第一台泵工频后,切换到第二台泵就会报过压。

网友G:
我是这样理解楼主的意思的
当第一台到50后,然后在变频启动第二台!

楼主:
楼上正解,但是在第二台起动的时候就报过压

网友B:
第一台变工频的电机的工频进线要接到变频器下端的交流接确器下端,而且该交流接触器要先断开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楼上正解,但是在第二台起动的时候就报过压
还是没有明确,第一台达到50Hz以后,是不是被切断?然后换投第二台?还是第一台不断电,紧接着投入第二台?变频器同时并联驱动两台电机呢?

网友H:
应该就是我常要请教的问题
变频器在50HZ的时候,马上投入切换到第二台电机。

楼主:
就是这个意思:第一台50HZ后,自动切入工频,经过延时第二台泵变频起动,但是报过压!

网友C:
感觉像是干扰造成的故障报警。因为,变频器启动的时候,应该是报母线电压低才有可能的。报过压不太可能。

再有,这里说的报过压,是指的变频器自己的直流母线电压呢?还是进线电压呢?如果是进线电压,那是不是与切入工频的操作有关呢?

所以感觉还是问题没有交代清楚,在这里瞎猜呢。^_^

楼主:
过压肯定是直流母线电压高

网友I:
在一拖二变频给水设备中 注意的是 不要在变频器工作中进行切换  首先在压力达不到实际设定压力时 要使变频器停止输出 然后在自动把一泵转换成工频  二泵在进行变频启动  。这样就克服了变频器报警的问题  因变频器在有输出时 突然负载断开 这时就会瞬间产生一个感应电动势 回馈到变频器的内部  由内部器件把回馈的电压叠加于变频器上 这时变频器检测出电压高于自身的检测值  这样就照成变频器报警 OU 的原因!!

希望能与您经常学习!!!共同发展!!!! 您的满意是我们发展的延续!!!!!

网友J:
第一台升到50HZ后,切换时变频器也要从0HZ启动才可以的。

网友K:
突然负载断开 这时就会瞬间产生一个感应电动势 回馈到变频器的内部  由内部器件把回馈的电压叠加于变频器上 这时变频器检测出电压高于自身的检测值  这样就照成变频器报警 OU 的原因!!

16楼的回答。

我想问个问题那就是,变频器要是自由停车算不算是突然断开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