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8):
小弟我刚学三菱PLC,想用程序实现如下功能:

有3位A(百位),B(十位),C(个位)

其中C为5进制,满5就向B进1位,B就显示6,C就显示0;
B也是5进制,B变化显示范围为从6变到10,满10就向A进1位,自己清零。
C是4位,显示范围为从11到14,
当A,B,C都满时(即显示A=14,B=10,C=5)
有两个按钮X1,X2控制C,当按X1时,C加1;当按X2时,C减1;当C减到C为1时,若再按X2,则B要减1位,同时C为5(相当于借位),对A也是一样的。

小弟对加减计数器不太理解所以编不好梯形图出来,
望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另还想问下三菱的PLC和LG的plc在编程上是一样的吗?
希望各位高手别吝惜你们的技术,用它们来帮助我们这些初学者吧!谢谢~

网友A:
无论用什么PLC和什么语言编程逻辑都是一样的,你要的功能就是一个能控制连续加一减一的计数器,与普通计数器不同的是它是5进制的,最大值是444(5),并且十位的结果输出要加5(10),百位的结果输出要加10(10),你用三个D寄存器存放存放位的数值,再加上简单的判断可以做出来,你还是自己思考吧,不是太难的。

网友A:
哦,有简单的办法,就用一个普通的寄存器,最大值设为124(10),最小值设为0,用X1和X2的脉冲做加一和减一运算,结果出来后做除以5取余数,余数就是个位,C输出不用变。结果出来后做除以5结果再做除以5取余数就是十位,输出B要加6(10),不是5(10)。再结果就是百位A输出要加11(10),不是10(10)。

网友B:
用到,加一、减一,还用用到比较指令
看似这几个指令,估计也要费点时间
做个后面两位试试,先去编下

网友B:
看下这个,M1/2代替X1/2,D0/D1是个位和十位

楼主:
多谢
引用 网友B:
看下这个,M1/2代替X1/2,D0/D1是个位和十位

感谢大哥深夜都为小弟解难,小弟摸索透了再向大哥请教!

网友C:
LD X1;
AND< D0 K999;
INCP D0;
ld>= D0 k999;
and X1
movp K0 d0;
LD X2;
AND> D0 K0
DECP D0;
LD m8000;

DIV D0 K5 D10;
DIV D11 K5 D12;
X1  加
X2 减
D10 百位
D12 十位
D13 个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