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8):
提供CAD常用命令快捷键,提高绘图速度,希望对大家有用。

网友A:
谢谢楼主第一个发贴。
我的CAD倒是还真出了个毛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
1.突然不能修剪,正常情况用“TR”即可。但是选上后不能确认,确认就没有了,结果是修剪不到。必须输完“TRIM”才可以。
2.鼠标滚轮失效。按下就出现一个菜单栏。本来是要移动的,但是突然没有了,重装都不行。
3.选择上不显示虚线。根本不知道选上没有。
如上问题有谁见过啊?
最后我的解决方案是重装操作系统才搞定。并且是我以前的图纸都不能使用了。如果打开了以前的图纸,CAD重患此病。

网友B:
真是有心人呀,谢谢先

网友C:
CAD有很多技巧我不会用 看看学学

网友D:
CAD命令快捷键,可以自已定制,用cad内部文件,后缀是.gpg

网友A:
如果有谁要自定义CAD快捷键,或者是扩展功能,如果有须要可以向7楼的请教。他是行业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