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8):
有问题请教:我想实现PLC故障的一个反馈输出。就是效果等同于SF/DAG的指示灯,或者STOP的指示灯。以前用的PLC 专门有一个WD输出,觉得很方便。但是这个我看了很多系统标志位,都不合适。自己也想了许多办法都不行,求高手帮助解答。

网友A:
如果你有上位监控软件的话,你可以在PLC里面做一个1分钟脉冲,用来接通一个线圈,然后在上位软件监视这个线圈有没有变化?如果没有就认为PLC故障或者通信故障。
以上为个人观点

网友B:
楼上,心跳!!呵呵!

网友C:
如果不存在通讯的话,可以使用PLC的一个输出点。PLC在正常运行时有输出,一旦PLC处于停止或者其他致命故障时该点自然没有输出。这样可以使用此点输出来进行简单的判断。

网友D:
哈哈,综合各方观点:1.硬件,运用一个输出点接指示灯或报警器,PLC故障时灯灭或报警
2.软件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