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8):
.根据下面的语句表画出梯形图,并分析在X0由OFF变为ON,再由OFF变为ON时,Y0的输出情况。
LD M100
ANI                                X1
OUT                Y0
LD                X0
OUT                M100

网友A:
[讨论]

X0由OFF到ON时,Y0没有输出
X0由断ON到OFF时,Y0输出一个扫描周期

楼主:
二楼师傅:ANI是X001不是X000啊。

网友B:
二楼没错呀!

楼主:
图没错,点击浏览文件不对。

网友A:
我认为是楼主的要求错了,我理解应该是ANI X0
我的图错了,但FLASH没有错,提问的你仔细看看吧,是不是都不知道自己在问什么

我发现我的帖图错了,但编辑时没有改过来,所以就没改了

网友A:
[讨论]重发一下

网友C:
楼主应该是ANI X0吧,根据PLC的扫描周期,第一次扫描,M0并没有动作呀,因此YO没闭合

网友D:
X0=ON M0=ON Y0=ON

网友E:
二楼值得鼓励,连flash都上了,加分!

网友F:
楼主既然不来解释,当然按照他原来的意思,ANI X1.
那么X0=1的时候,M100=1,Y0=1.

不知道楼主提这个问题想干什么?

楼主:
不好意思,昨天没能回贴。那道题是考试原题,我有点迷糊,所以请教一下。

网友G:
Y0永远不会接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