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8):
我做了一种钻床,选型是用的普通YY型单相370W  转速2800转电机。钻孔为8mm以下孔,机器运行正常。后来因为机器升级,二代产品改为370W  转速6000转的电主轴,在调机过程中发现该主轴的功率明显不够,在使用过程中钻孔深度不稳定,最大深度误差有0.2mm.
在程序中把进给完毕后返回停留时间多调0.5S,但是又产生光洁度达不到,并且有时会卡死主轴现象。
因此我只有加大主轴功率,把主轴功率改为550W,因为机器己经做好,位置不能改变,所以这个主轴要重新设计,在中心距不变的情况下把电机加长。代价极高。
所以在选用电主轴的功率时,应该要比普通电机的功率最少要大一个等级才可以。

网友A:
与转速提高了有直接的关系

网友B:
升级设备先做技术预案

网友C:
转速升高后对应的力矩就要小多了;

网友D:
转速提高,要保持转矩不变,自然要提高电机功率,用普通电机也是同样。
并不是选用电主轴的功率时,要比普通电机的功率最少要大一个等级才可以。
结论不正确。

网友E:
同意5楼的观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转速提高,要保持转矩不变,自然要提高电机功率,用普通电机也是同样。
并不是选用电主轴的功率时,要比普通电机的功率最少要大一个等级才可以。
结论不正确。

楼主:
电主轴相对普通电机来说转速高,在控制过程中又通过变频器和转速调整的衰减,所以相对功率和转矩就小多了。再者电机在低速状态下长期运行,加上负载接近满负荷电机很容易发烫。所以选大一个功率等级是没有错的。也算是保险起见吧。
另外:现在电主轴一般都转速较高。很少有做低速的,要低速电机只有订做,成本也是很高的了。
还有如果电机的功率略小,可以调整变频器参数适当增加扭矩,把中间电压和最低电压调高2~4V,太高了电机很容易发热。

网友A:
楼主说的电主轴---因为俺在北方,见得世面比较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根据你的主贴结合你的论坛签名,判断出你用的6000转电主轴---是为了让钻出的孔---更加圆滑【光洁度更高】。

我认为:就楼主所涉及的自动机器来说,我认为楼主的设计和制造水平是很强大的,是无以伦比的!

网友G:
电主轴可能是深圳这边的说法
这边好多说法和内地不一样,有的是跟香港学的
像啤机、电脑锣可能没和广东或是香港这边的接触不知道是什么

楼主以后发帖可要照顾好大多数了,不能局限与深圳了

楼主:
电主轴也是实名,也叫主轴电机,比如CNC主轴,雕刻机所用的都是了。

网友D:
搞过床子的应该都知道电主轴是什么吧。

网友H:
其实“电主轴”这三个字从字意上应该都可以理解的,像楼主所说的本人也经历过,我厂的一台走锭机意大利产,原配的是74千瓦直流电机,锭速可达一万,后来由于控制器的维修费用高改变频用30千瓦变频器带22千瓦电机,现在锭速一到7000转电机就烫手,还好我们的生产工艺一般在6000转,当时买回来时还在想为什么他们要配这么大的电机,因为平时用管钳很轻松都可以扳动。

网友I(2012-08-22):
引用 网友C:
转速升高后对应的力矩就要小多了;

网友J(2014-02-27):
扭力小了,速度上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