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8):
今天维修了一台液压弯管机的故障。
该设备弯管臂的动作是由一个液压缸带动一根齿条,再由这根齿条与弯管臂中心上的齿轮啮合,实现弯管臂的旋转动作。
该设备上还有夹紧、导模、芯棒等动作都是由不同的液压电磁阀控制的。

设备故障的现象为:设备装模调机时,无论按哪个由液压控制的动作时,除了该功能正常动作外,弯管臂都会向弯管方向旋转,即使按了“退弯”按钮,弯管臂也是朝着弯管的方向动作。

起初看到这种现象后,我们这的维修的工程师和电工又都先怀疑是程序出了问题。但有了以前的几次经验,我认为PLC程序出问题的可能性最小,而且要最后怀疑。

于是,我们按如下顺序进行了排查。
起初我们没有仔细看说明书上的液压原理图,只看了电路图,按照说明查看PLC输出的逻辑,按相应按钮后,确认PLC输出信号无问题。

接着我们看对应的液压电磁阀上的指示灯,结果发现一但控制弯管的双电控电磁阀的弯管端的灯亮后,就不再熄灭。我们怀疑这是个问题,但当时我们不解的是,为什么阀一直吸着,但如果别的阀不动作时,弯管就不动,别的阀一动作,弯管就动作呢?后来我们一看液压原理图,才发现,原来此设备的液压系统的主油路上有个卸荷阀,只有这个阀打开后,油路才通。相应的程序编写是,无论哪个液压电磁阀动作,这个卸荷阀一起动作,平时不动作。

这时我们基本就确定了故障原因,是控制弯管的双电控四通液压电磁阀控制弯管端吸合后,就不断开。我们顺着电路图查找,在PLC输出端与电磁阀间是通过一个中间继电器控制的,此设备用的是固态继电器。用万用表检测了一下,固态继电器在输入一但通了后,无论再有没有输入,输出都是接通状态,这就导致了一但按过弯管按钮后,控制弯管的电磁阀就吸合了,除非设备断电,否则不再断开。

拆了个设备上的备件装上后,设备故障修复。

在此我最后想说的是,设备故障时的现象可能是千差万别的,要对照图纸从头找起,不要一开始就怀疑PLC程序出错的问题,这种可能性应该是很低的。而且同一个件坏了,也可能有不同的现象,比如如果这个固态继电器是输出始终没有的坏法,现象就会是弯管不动作,也不会出现动作混乱的现象了。总之,检查是细致的工作,要一丝不苟。

网友A:
在自动机器上,有可能是一个不起眼的元件性能不好,就会造成大的故障

必须挑选优质元件使用,绝不能用质量低劣的产品

网友B:
机器的故障是不定的,说明书的故障也只是常见或可能遇见。对于有经验的维修工来说,判断一个种故障的原因非常快。我修过一台日本大冈磨床,是全油压的。我朋友去修了好几天,据他所说的是电路故障,并且把电路图以传真方式发给我看了,但是这图纸也是很怪怪的,我看了一天都没有看懂,只好回复他电路图看不懂。朋友也找了另外一个高手去修这台机。差不多搞了一个星期没有起色,那个人也就走了。后来就叫我去,机器的故障就是在一边能进给,一边不进给,只能走半边。我在现场看了电路,没有找到不合适的地方。他说油压是没有问题的了,己经把电磁阀都换过了。这样我查了一个小时也没有找到故障点,就在外面的草地上躺了一会边分析故障的可能性。再次到机器上去打开油路板。这个机器只有一个刚好人可以躺着进去这么大一个洞,里面还全是油。我钻进去之后叫他开机,开机一看电路正常。就这样故障点就在油路上面的。我指着一个调平衡的阀给他说,就这个阀坏了。他不信,折下来一看,里面的弹簧有一边断成好多截了。
对于机器结构,产生原因时的状态,故障前和故障后的状态都要好好的分析才是。

网友C:
工控里的高手真多,学习了!我们现埸原来一个电磁阀岛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我也弄了好几天才弄好!

网友D:
精华,加十分!

网友E:
写的确实用心了,设备问题,生产线问题,还是应该从问题入手,从末节,从终端,直接相关处入手,处理问题有时候不是水平高低的差别,思路很重要。这个分析为什么一直弯管动作,检查到弯管电磁阀一直有信号,而需要在有别的动作的时候才弯管,因为PLC平时的输出是对的,卸压阀并不动作,到这就差不多了。

网友F:
        固态继电器在某些应用中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和很好的效果。但回路中对常闭触点的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固态继电器的使用。由于成本太高,实际应用中很少用固态继电器做常闭触点。许多的固态继电器需要一定的空间进行散热才能实现其最大效率地工作。相比电磁继电器,固态继电器更容易受到电流浪涌和电磁干扰的影响而导致操作失误或引发故障。此外,固态继电器故障通常会导致短路(负载回路闭合),而电磁继电器故障后为开模式(负载回路断开)。在一些应用中,固态继电器确实是毫无疑问的最佳选择。但是,在不少情况下,选择电磁继电器会更合适。

网友G:
我对使用固态继电器非常的不放心
还是电磁系的好用

网友B:
我对固态继器也是不感兴趣,主要用在频繁启动的设备上。一般在加热炉方面用的多一些,也就是阻性负载要优于感性负载。因为感性负载存大冲击电流,所以很容易被击穿。

网友H:
我感觉维修还是思路。
像PLC的程序,除非是调试结段回出来问题。
正常以后我们只是程序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才对。

网友I(2012-09-06):
学习了,好贴,多发一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