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9):
工厂的三相电每相上都有一个100A的保险丝。请问这个三相电提供的总功率是多少?怎么计算?假设电压是415V。

用电设备上写的是415V三相电,5千瓦,请问这个设备额定功率运行的话,每相上的电流是多少?

另外单相电和三相电的峰值电压分别怎么求?

网友A:
你问的这些问题到初级电工资料上去查,比在这里提问要好多了。

网友B:
P=√3×U×I*cosφ,其中P是功率;√3是常数;U是额定电压I是额定电流,cosφ是被计算对象的功率因数角(三相异步电动机一般取0.83~0.85);近似计算:电流=功率×2(近似法)

网友C:
近似计算:电流=功率×2(近似法)

网友D:
按照这个近似的算法,是不是保险应该选10A或者稍大一点的,他用的那个100A的是不是也太大了?

网友E:
明显偏大,

网友B:
楼上的两位,仔细看看楼主的问题,是不是可以认为是两个问题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B:
P=√3×U×I*cosφ,其中P是功率;√3是常数;U是额定电压I是额定电流,cosφ是被计算对象的功率因数角(三相异步电动机一般取0.83~0.85);近似计算:电流=功率×2(近似法)

1.73x415x100x0.85=多少

网友G:
给的电流应该是打错了,多打了一个零吧,如果是10安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