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9):
实际接线为3相接了3只单相电度表(电气理论是可行的),可是用户经常在使用电焊机时候发生一个现象(一只表正转且较快,另一只反转),此电焊机接入电源为2相(以前的都是单向或者3相),检查电度表接线为正常。
请教高手指点一下
请问这种现象是否正常?
正常或者错误的原因?

网友A:
我估计和电焊机两相的工作原理有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际接线为3相接了3只单相电度表(电气理论是可行的),可是用户经常在使用电焊机时候发生一个现象(一只表正转且较快,另一只反转),此电焊机接入电源为2相(以前的都是单向或者3相),检查电度表接线为正常。
请教高手指点一下
请问这种现象是否正常?
正常或者错误的原因?

请把电度表的接线图,发上来,帮你看看

网友C:
电焊机是接两相380V的电源吗。
那就对了。正常的。

网友D:
楼上的朋友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E:
使用电焊机时候该现象是正常的。

网友F:
明白的别干说正常啊,给适当的解释一下,我们也学习学习啊

网友G:
电度表线接不对

网友H:
首先要知道有功电度表的基本要求,就是电压线圈和电流线圈必须是信号的相位差为0,如果相差90度就是无功电度表。另外你接的焊机就用了两个相位差为120度的火线,实际上并不是两相,而是单相380V。你的两块电度表的电流线圈得到的信号是完全一样的,而电压线圈各接个的火线和第三根线及零线,就使两个电压线圈之间有120度的相位差,还有就是星星电源的线电压和相电压不只是是电压不同而却还有30度的相位差。所以两个电度表的电流线圈和电压线圈之间各有30度和-150度的相位差。涡流的结果30度的正传-150度的反转,如果把反转的调到第三根火线上时第三相就正转,原来正传的变反转。所以这种接法电表是不准的,不过到可以用这种方法找出三相交流电的相序。

楼主:
引用 网友H:
首先要知道有功电度表的基本要求,就是电压线圈和电流线圈必须是信号的相位差为0,如果相差90度就是无功电度表。另外你接的焊机就用了两个相位差为120度的火线,实际上并不是两相,而是单相380V。你的两块电度表的电流线圈得到的信号是完全一样的,而电压线圈各接个的火线和第三根线及零线,就使两个电压线圈之间有120度的相位差,还有就是星星电源的线电压和相电压不只是是电压不同而却还有30度的相位差。所以两个电度表的电流线圈和电压线圈之间各有30度和-150度的相位差。涡流的结果30度的正传-150度的反转,如果把反转的调到第三根火线上时第三相就正转,原来正传的变反转。所以这种接法电表是不准的,不过到可以用这种方法找出三相交流电的相序。
有点道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度表线接不对
解释错误
不会的,二次线很简单,主要可能是考虑电度表和电焊机的电气原理.期待标准答案.

网友B:
那只反转的表,转的坏不快,反转几圈?

如果是缓慢反转,转几圈就停下,那是潜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