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定位变速

楼主(2008-11-19):
三菱DRVI指令在驱动中可以用PLSV改变速度吗 ?

网友A:
DRVI 与PLSV是两个不同的指令
怎么在一个指令中用另一个指令

网友B:
呵呵;2个是分开的指令;
你可以选择用哪一个,但不能同时对同一输出点使用;

网友C:
两个程序的用途不一样哦

网友D:
DRVI  d200 d202 y0 y2    改变D202的值就可以改变速度!不过每变更D202的值下次执行指令才有效!如果在该指令为ON时变更D202的值,速度是不会变化的,当再次执行这个指令的时候,速度才会变化。

PLSV D202 Y0 Y2  改变D202的值,可以改变速度,而且是马上改变速度!

网友E:
不可以的,用DRVI指令时,只有在这个定位结束后,下一个定位段才可以变为新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