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9):
求步进电机与S7200CPU226与步进电机硬件图,脉冲的具体控制方法。

网友A:
忘了在哪个网了,
这个看能不能参考http://www.28xl.com/html/24/

网友B:
步进电机发一个脉冲步进一次,如果要求精度不高的呀,不需要加驱动器,直接用PLC来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C:
直接用PLC控制,大功率的应该不行吧。

网友D:
大功率要用驱动器

网友E:
PLC控制的机械手在步进电机中的应用?好象写反了吧,是不是<PLC控制的步进电机在机械手中的应用>

楼主:
是PLC控制的步进电机在机械手中的应用,呵呵写错了哦,有谁知道换相时怎么样把DIR方向信号写入程序中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