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9):
PLC是如何控制变频器的,希望各位高人指点下,越全越好,最好是文档型的,谢谢大家了

网友A:
PLC 控制变频器有很多方法,通讯,模拟量,多段速都可以,关于这个问题论坛以前讨论过不少,你可以搜索一下

网友B:
PLC可以实现:端子控制、通讯控制、输出模拟量控制

文档的还要全的,最好还是先去看变频器手册,了解下变频器怎么会运行吧

楼主:
谢谢你们了,我就是找不到呢,找了好久了。我是菜鸟呢`~ 呵呵

网友C:
引用 楼主:
PLC是如何控制变频器的,希望各位高人指点下,越全越好,最好是文档型的,谢谢大家了
PLC控制变频器一般有以下几种选择:
1、段速控制:PLC用二个输出点控制变频器的运行(运行/停止或正转/反转),另用三个输出点控制段速(按二进制排列组合可产生8种速度)。
2、电位器控制:PLC用二个输出点控制变频器的运行(运行/停止或正转/反转),调速由变频器的电位器或外接电位器控制。
3、模拟量控制:PLC用二个输出点控制变频器的运行(运行/停止或正转/反转),调速由PLC 的DA模块产生0~5V、0~10V、4~20mA等参数控制。
4、通讯控制:直接把PLC 的通讯口与变频器的通讯口连接后由PLC 控制变频器的所有参数。
以上任何一种方法,PLC必须有相应的程序,变频器也要按照控制方法设置相应的参数。缺一不可。

网友D: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Boardid=36&ID=167147
这里有我上传的西门子PLC与台达变频器的通信控制.只要楼主动动手就能找到,论坛很多的,不要一开始就问,先找找看有没有

网友A:
给个网址你自己慢慢看,我也是在论坛搜的http://s.gkong.com/s.aspx?t=50&q=PLC%u63a7%u5236%u53d8%u9891%u5668&x=1&y=1&area=%bb%aa%c4%cf

网友E:
三种方式:
1、变频器设成多段速;用三个PLC输出点可以控制8段速,支持16段速的可以用4个点;
2、PLC加DA模块,用模拟电压DC 0~10V 或4~20mA电流控制频率;
3、用RS485通讯方式控制;

网友F:
端子多段速控制,在变频器中设好速度,用外部端子控制实现不同的速度。用PLC的输出点控制。
通讯控制,一般是PROFIBUS-DP控制,可以无级调速,通过PLC设定。
输出模拟量控制,可以是电位器控制,也可以是PLC的模拟量输出模块输出,一般是27648对应5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