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9):
请教各位师傅:
怎样才能使时间转换块S5TIME(或有其他转换块也行)转换的时间长一些,比如以分钟为单位或超出65535限制?(我用的是组态王)

网友A:
用1S的计时脉冲,通过字节传送和运算存储到vd,可以实现长时间的运算

网友B:
在定时中断中,如OB35里用一个双字做自加一运算,当需用定时时把它脉冲清0 ,然后和你的定时做比较,当>=时,定时时间到。中断周期就是定时基本单位,32位的整形数用100ms的中断可以定时7年。

网友C:
用iec的计时器!

楼主:
谢谢大家!但是小弟对此不是太懂,我看得不太明白,只知道在画面里给时间用S5TIME只能转换到32秒左右,然后把这个时间加到S_ODT里,就是这个时间不知道怎么加长.
那么它们在画面里怎样才能不用S5TIME就可以给定时间呢?或者怎样能让这个时间循环?另外用脉冲计数然后比较可以吗?

网友D:
没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