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LD 3问题

楼主(2008-11-19):
各位好,请教一个关于SLD 3的问题:
L       #PIW_ADDR
SLD    3
T       LD4

请问这里左移3位用意是什么?能说具体点吗?
多谢!

网友A:
这个指令还真没用过,有知道的给说一下啊

个人感觉如果移位,一般在用位信号时用

网友B:
不一定啊!看用什么品牌PLC,就三菱fx2n来说可以移位信号,也可用于移字信号啊!

网友C:
这段程序,是将一个模拟量的地址号转换成地址指针的格式,一般用于间接寻址。
地址指针以32位数据区存贮,低3位为位序号,其余29位为字节的序号。
I2.1有地址指针就是2*8+1=17,等于将2左移3位再与1相加。
由于模拟量地址的位序号总是0,所以程序中只左移3位,没有加的操作。

楼主:
多谢以上三位的回答.尤其感谢DZFA,解释得很详细,多谢多谢多谢。呵呵,以后还请多多指教啊。